什么样的信号线需要50欧姆阻抗,90欧姆阻抗,100欧姆阻抗,什么信号是单端的??

楼主(2021-05-31):
什么样的信号线需要50欧姆阻抗,90欧姆阻抗,100欧姆阻抗,什么信号是单端的??什么样的信号是共面的???什么信号需要包地处理的???

网友:
50欧好像是天线的

网友:
50欧姆的一般是单端信号(sd卡 ddr的地址线)falsh之类,还有就是天线50欧姆隔层参考,一般好的原理图会标注那些信号控制多少欧姆阻抗,90欧姆的一般是usb,但usb3.0是控制100欧姆,建议是看下各个模块(usb模块,RJ45,ddr ,emmc,hdmi lvds,mipi。。。)熟悉模块后就再碰到类似的总线就知道常规是控制多少阻抗的,包地要求是差分对包地,整组包地,也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的,板框很小无法包地就拉大间距,clk rst建议包地,共面参考一般在两层板上体现,具体你百度一下

网友:
    90的是USB的吧

网友:
实际中还是根据方案方提供的阻抗要求优先,没有提供的话按常用接口做,我上传了一个图片有常用接口的阻抗要求,可以参考一下;至于SI9000中的阻抗模型要根据你实际板子的层叠来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