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 中要怎样才能跑网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有内层怎么办?

楼主(2021-05-31):
在cam350 中要怎样才能跑网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有内层怎么办?

网友:
    在cam350 中跑网络,恕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 Draw to Flash (把Draw pad 转为Flash pad)
    * 定义每一层的属性(按Y 快捷键)
    * Neg Plane (内层负片,VCC or GND)
    Pos Plane (内层正片,VCC or GND)
Internal (内层讯号层)
* 排列对准每一层,并定义好PTH and NPTH
tilities | Netlist Extract
用FILE 菜单下的EXPORT 下的CAD DATA...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