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电源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05-31):
温控电源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温控电路主要是通过热敏电阻实现的。当电源开始工作时,风扇供电电压为7V,当电源内温度升高,热敏电阻阻值减小,电压逐渐增加,风扇转速也提高。这样就可以保持机壳内温度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在负载很轻的情况下,能够实现静音效果。负载很大时,能保证散热。

网友:
温控电源是通过NTC热敏元件适时检测电源温度来实现的。当电源开始工作时,风扇得电运转,当电源内温度升高,热敏电阻阻值减小,电压逐渐增加,风扇转速也提高。这样就可以使电源温度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

网友:
是由温控元件感知温度,到达预定温度便接通电源或断开电源。
温控元件比较常见的是双金属片结构,也有半导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