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pasd中我把阻焊层的颜色打开了,确看不见pin的阻焊窗.只能看见过孔的,导...

楼主(2021-05-31):
为什么在pasd中我把阻焊层的颜色打开了,确看不见pin的阻焊窗.只能看见过孔的,导入到cam中,就可以看见了,为什么,难到在pads里边真的看不见吗?

网友:
power pcb 中是看不到PIN的阻焊窗,因POWER PCB软件中没有阻焊层,只能在GB设置里面先设好,在导放CAM350才可以看到。这就是POWER PCB软件缺限,呵呵!经高人指点得出的结果!

网友:
是的,真看不见,输出gerber时可以自定义阻焊层扩展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