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个PADS软件的小技巧

楼主(2021-05-31):
新建SHEET页无法复制粘贴问题

pads Logic中新建SHEET页,无法进行复制粘贴,需要查看library中有没有common这个库文件,没有需要添加,一般在PADS软件的安装目录下。

走线显示很细问题

在走线时,发现已经设置了线宽,但是走出来的线很细,需要看一下当前的设计单位,将mil改为mm,可以利用快捷指令umm。

另一个需要将Minimum display设置为0.001或者0,指的是最小显示线宽,如果设置过大,超过最小值,就无法显示了,所以一般设置为0,无论走多少宽度的线都能正常显示。

摆件微调注意事项

有时走线完成了,还需要动摆件进行调整,动摆件前需要将如下的对号取消掉,避免走线随着器件一起动,增加走线工作量。

ECO注意事项

原理图修改完,ECO到已经走线完成的PCB中,需要对PCB进行锁孔,防止ECO导致孔丢失。
操作步骤:在PCB界面,快捷键Ctrl+Alt+F调出如下界面→选nothing,勾选Vias和Stitching viasClose
回到PCB界面,Ctrl+A,这时候全选的都是孔→右击Properties或者快捷键Alt+Enter→勾选Glued和Stitching,再点击OK

网友:
PADS软件技巧

网友:
    如果你的软件确认等选项显示覆盖内容,大都是电脑字体的问题(WIN10常见),百度一下,修复一下字体就好了(有一段代码,方法很好用)

网友:
    有时走线完成了,还需要动摆件进行调整,动摆件前需要将如下的对号取消掉,避免走线随着器件一起动,增加走线工作量。

网友:
    锁孔没用啊,有时候还是会掉的,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