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算放大器的分析问题

楼主(2021-05-31):
各位坛友,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的电路图,怎么分析啊。谢谢了先。

网友:
这是一个光信号放大电路吧

网友:
首先D1是一颗光电管,有光照射PN硅片产生导通形成小电流弪放大器放大输出。

网友:
光电二极管呀,左边是流压转换,右边就是一个滤波器。叫啥滤波器来着?SK滤波器?不记得了

网友:
    第一级为跨阻放大器,输出电压为光电流*6.8M,C1限制带宽用的一般为pF级。第二级是有源低通滤波器(Sallen-Key拓扑),截至频率由R2、R4、C2、C3构成的阻容网络决定,R5和R3的比例决定通带增益(但是图中的参数好像由问题),最后串联R6输出电阻为4.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