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电路中的一个上拉电阻问题

楼主(2021-05-31):
想知道tlp521光耦隔离电路的上拉电阻R15设计合不合理。M1是STM32单片机的输入端,采用上拉的方式。光耦的发光二极管最大压降是1.3V,输入端IF大概为10mA。

网友:
    是不是用10k更好

网友:
    STM32的GPIO可以配置为4种输入模式:输入浮空,输入上拉,输入下拉,模拟输入。输入上拉和下拉时均有内部电阻限流。输入浮空时最好在外部配置限流电阻,对端口起保护作用。同时,外部上拉电阻可以确保输入状态为固定态而不是不定态。

网友A:
    上拉电阻接的小了点,换成10K,让三极管快速进入饱和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接的小了点,换成10K,让三极管快速进入饱和区

    电阻大怎么理解让三极管快速进入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