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左键点击元器件后空格键无法旋转元器件是为什么?

楼主(2021-05-31):
原理图中,摆放好的元件想旋转一下重新放置,但就是不行呢?正常的操作不就是:左键点住+空格就可以了呀,但就是无效!!
重新记启动软件,也不行
位是X、Y 方向是可以的哦
锁住的话应该这两个方向调整 也调不了的吧

网友:
    必须在英文半角输入法下才可以哦

网友A:
    版本升级后,选中(不要一直点着)松开,按空格键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本升级后,选中(不要一直点着)松开,按空格键旋转

    这个和版本也有关系啊

网友:
    左键点击后要在拖动器件的状态下才可以空格键旋转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