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PCB的线宽和线距???

楼主(2021-05-31):
    如何确定PCB的线宽和线距???

网友:
    线宽和线距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线宽和线距没有太大关系吧

网友:
    1、信号的线宽是根据 阻抗来确定的
2、电源线的宽度一般是根据载流来确认宽度 这个的经验值是表层  20mil过载1A电流  内层 40mil过载1A电流
    3、过孔信号的一般常规大小就可以   如果是电源的 请根据 0.5mm的过孔过载1A电流 的值来确认过孔的大小和数量  比如  3A的电流  你可以放3个0.5mm的过孔   如果你放0.25mm的过孔 请放6个

网友:
    确定板厚板层数和阻抗要求后把这些信息给制板厂,让制板厂给计算出各阻抗的线宽线距,也可以自己算,但自己算的是理想值,制板厂算出来的数值结合了他们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