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_write的代码问题

楼主(2021-05-31):
    f_write(&fdst, buff+len_beat, len_beat, &bw) //*unsigned char buff[8192];int len_beat = 1024;*//下面是文件系统介绍的f_write
f_write

    写入数据到一个文件

    FRESULT f_write (

    FIL* FileObject,         /* 文件对象结构的指针 */

    const void* Buffer,      /* 存储写入数据的缓冲区的指针 */

    UINT ByteToWrite,        /* 要写入的字节数 */

    UINT* ByteWritten        /* 返回已写入字节数变量的指针 */

    );

    但是就是不理解 buff+len_beat,buff应该是一个数组,buff+len_beat不是buff[1024]的地址吗??

    就是对buff+len_beat 不是太懂,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吗???内容是怎么写进&fdst中???

网友:
    菜鸟来看看怎么解决的

网友:
    想看看大神在哪里

网友:
    buff是一个数组,如果写成&buff[len_beat]能理解吧
实际上buff+len_beat跟上面是一个意思,buff就是&buff[0],加len_beat就是首地址偏移
意思就是把后面的部分从len_beat开始的位置写入文件,写的长度是len_beat
    前面的部分没有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