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定义函数-未定义变量

楼主(2021-05-31):
    装了2.4老出现这们的情况是?*错误*eval:未定义函数-EDA365\u运行

网友A:
    一、在matlab的command里输入: restoredefaultpath;matlabrc. 回车;
    二、建一个名为“pathdef.m”的文件复制到在matlab的安装目录/toolbox/local下;
    三、在matlab的command里输入“savepath pathdef.m”;退出再打开就没有警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在matlab的command里输入: restoredefaultpath;matlabrc. 回车;
    二、建一个名为“pathdef.m”的文件 ...

    具体路径在哪呀?你说的这些不是常见的,你是有遇到同样的情况,然后就是你说的这样子解决的吗

楼主:
    还是不行的,要装2.5的,一切都解决了,其他的版本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