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攻城狮在线丨LS104x画底板之前,你需要这份Checklist

楼主(2021-05-31):
今天由小编总结下在FET1043A-C、FET1046A-C项目中遇到过的一些问题和解决办法,分享给大家,希望对您的开发过程有些帮助。
1.  Q SGMII的网口灯状态
开发板的J28,J29共4个网口是由QSGMII PHY(型号QCA8075)引出的,在数据手册中可以查到其默认的网口灯状态如下:

开发板中硬件连接方式是LED_1000控制绿色灯,LED_100控制黄色灯,原理如下:

以千兆设备连接为例,开发板link状态下是绿灯常亮,active状态下是绿灯闪烁,这种状态好像和我们平时用的网口灯状态不一样呢,一般大家都知道网口灯是一个常亮一个闪烁,我们继续看芯片手册发现这几个灯的状态是可以改寄存器配置:

可供用户自定义的状态有很多,甚至可以定义LED灯的闪烁频率和占空比,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更改LED状态。
2. CPU_TRST_B_18引脚处理

这是开发板上JTAG接口,有用户不需要JTAG功能就把这部分硬件电路都删除掉了,结果就是有很大概率系统无法启动,原因就在于CPU_TRST_B_18不能悬空,需要给一个稳定的上拉状态。
3 . 按键复位电路

这部分电路的作用是实现按键复位和软复位功能,RESET_REQ_B_18是从CPU直引下来的信号,电平为1.8V,底板上将其上拉到3.3V是有风险的,建议用户设计底板时做信号电平转换或者更换合适的复位芯片。
4 . 调试串口

UART1是开发板的调试串口,转为RS232电平引出,用户删除掉RS232电路后有概率不启动,原因是UART1_SIN引脚浮空时,会向系统发送乱码指令,卡在uboot倒计时阶段,不会继续启动系统,建议在UART1_SIN添加10k上拉到3.3V可以解决此问题。
5. RGMII网口的使用
开发板提供2路RGMII,一路在核心板上板载phy芯片,直接引出到底板EC1_TRX[3:0],另外一路RGMII在底板上连接了AR8031(位号U18)。
用户在使用FET1043A-C核心板,如果删除掉底板RGMII的phy芯片,或者此芯片硬件异常,会导致核心板板载的PHY无法工作。
原因是在FET1043A-C平台上,MAC的时钟是由底板phy提供的,如果没有此路时钟,则核心板上的RGMII也无法工作。
遇到此问题用户可以联系飞凌,通过修改软件解决。
6 . 模拟开关 N X3Dv221TK
开发板上使用4个模拟开关NX3DV221TK来切换RGMII和IEEE1588功能,用户删除1588接口,在删除NX3DV221TK的同时,请将核心板端的RGMII线连接至phy芯片。

7 . QCA8075

底板上QCA8075(位号U10)有5个port,QSGMII+SGMII模式,其中SGMII端口不建议使用,用户设计底板时可以将信号线SGMII_TX/RX,P4_TRX[0:3]删除。

8 . MDC/MDIO

核心板提供MDIO1和MDIO2用于管理网络phy芯片,强烈建议用户按照开发板设计,使用MDIO1连接千兆网卡,MDIO2连接万兆网卡。
9 . 万兆 P HY AQR107
AQR107芯片上连接了一个SPI Flash,必须要刷写固件后才能正常使用万兆网,用户如果自己做底板需要刷写固件,请联系飞凌,我们会提供烧写办法。
1 0. SATA硬盘

开发板上提供mSATA接口,在图中黄色字体备注了RX引脚的P/N反接问题,针对此问题,我们的标准镜像已经做好了适配,用户只需按照开发板的硬件线序连接即可,不需要翻转线序。
11. S erdes时钟
用户更改serdes配置后,也要更改相对应的Serdes参考时钟,开发板提供时钟选择的引脚SD1_REFCLK_SEL,SD2_REFCLK_SEL。如果时钟配置有问题,会造成核心板反复重启。
1 2. 硬件复位

底板上的器件都是由核心板控制复位的,建议客户不要更改复位电路时序,会造成网络等设备不识别问题。
1 3.GPIO

网络标号为GPIO[0:7]的信号是开漏的,需要在底板上加上拉,但不要超过3.3V电压,这组信号在核心板上电时会输出高电平,如果用作控制继电器等设备需要谨慎使用。
原文链接:

网友:
LS104x画底板之前,你需要这份Check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