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Proteus仿真 包含源程序 仿真 原理图

楼主(2021-05-31):
    本设计采用STC89C51/52(与AT89S51/52、AT89C51/52通用,可任选)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LCD1602液晶显示测量的距离和温度;.带有温度补偿功能(DS18B20传感器);.测量范围0.02m~4m,精度为0.01m;按键功能:按键1:加报警值按键2:减报警值按键3:设置按键(只有在设置的时候才可以加减报警值)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宏定义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
    • //温度零上与零下的标志位
    • char flag=0;
    • //超声波
    • char flags=0;
    • //超声波距离
    • char flag1s=0;
    • //计算定时间
    • uint time=0;
    • //计算距离
    • ULint L_=0;
    • //温度
    • uint t_=0;
    • //显示模式  0正常  1最大值调整  2最小值调整
    • uchar mode=0;
    • uint Max=490;
    • uint Min=30;
    • //按键标志
    • uchar k=0;
    • //数值有误
    • uchar FW=0;
    • //头函数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BJ_Key.h"                    //报警按键
    • #include "display.h"                         //显示头函数
    • #include "ultrasonic_wave.h"//超声波头函数
    • #include "DS18B20.h"                    //温度传感器头函数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ms(uint ms);
    • //主函数
    • void main()
    • {
    •         Init_ultrasonic_wave();
    •         //屏幕初始化
    •         Init1602();
    •         //温度初始化
    •         tmpchange();
    •         t_=tmp();
    •         tmpchange();
    •         t_=tmp();
    •         tmpchange();
    •         t_=tmp();
    •         //循环显示
    •         while(1)
    •         {
    •                 Key();
    •                 //正常显示
    •                 if(mode==0)
    •                 {
    •                         StartModule();//启动超声波
    •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                         TR0=1;                  //开启计数
    •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                         TR0=0;                  //关闭计数
    •                         delayms(20);  //20MS
    •                         tmpchange();  //温度转换
    •                         t_=tmp();     //度温度
    •                         Conut(t_/10); //计算距离
    •                         if(L_>Max||L_<Min)
    •                         {
    •                                 Feng_Start();
    •                         }
    •                         else
    •                         {
    •                                 if(FW!=1)
    •                                 Feng_Stop();
    •                         }
    •                         Display_1602(t_/10,L_);
    •                 }
    •                 //调整显示
    •                 else if(mode!=0)
    •                 {
    •                         //最大最小值
    •                         Init_MaxMin();
    •                         while(mode!=0)
    •                         {
    •                                 Key();
    •                                 if(k==1&&mode==1)
    •                                 {
    •                                         Init_MaxMin();
    •                                    write_com(0x8d);//设置位置
    •                                 }
    •                                 else if(k==1&&mode==2)
    •                                 {
    •                                         Init_MaxMin();
    •                                    write_com(0x8d+0x40);//设置位置
    •                                 }
    •                                 k=0;
    •                         }
    •                         //界面初始化
    •                         Init1602();
    •                 }
    •         }
    • }
    • void delayms(uint ms)
    • {
    •         uchar i=100,j;
    •         for(;ms;ms--)
    •         {
    •                 while(--i)
    •                 {
    •                         j=10;
    •                         while(--j);
    •                 }
    •         }
    • }
    •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void CJ_T0() interrupt 1
    • {
    •     flags=1;                                                         //中断溢出标志
    • }

    •

网友A:
    BJ_KEY.H(4): error C279: 'flag': multiple initialization
BJ_KEY.H(6): error C279: 'flags': multiple initialization
    BJ_KEY.H(8): error C279: 'flag1s': multiple initialization
    我运行后为啥会出现这种错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J_KEY.H(4): error C279: 'flag': multiple initialization
    BJ_KEY.H(6): error C279: 'flags': multip ...

    翻译一下,他这说是重复初始化,你看看是不是你配置问题或者什么的把,,反正我Proteus 8.11版本,重新导入了一下HEX文件,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A:
有没有相应的流程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相应的流程图啊

    就是的,有流程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