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W20721B1KUMLG BT 启动时 电源上会有25HZ的信号,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楼主(2021-05-31):
CYW20721B1KUMLG  启动时 电源上会有25HZ的信号,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请朋友们帮忙看看。

楼主:
不知道那个器件会有这个频率产生?

网友:
把原理图贴一下

网友A:
你这啥也没有怎么给你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啥也没有怎么给你分析啊

好像没见你回复了啥帖子

网友B:
    测试点是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点是5V吗?

    3.3V 5V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3.3V 5V都有

看看母线电源上有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母线电源上有没有吧

没有。。。

网友:
    我看这个测量的是3.3V,只能分开来测试,先看5V有没有,把3.3V的去掉,

网友C:
我看规格书,怎么你的C523 和L15的取值都和规格书推荐的不一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规格书,怎么你的C523 和L15的取值都和规格书推荐的不一致啊?

    板子贴的是一致的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看上去是个蓝牙设备,供电电路上如果有波形的话,你的供电是采用电池OR直流电源?你的示波器测试的是哪个点?25HZ算是低频信号了,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出现,你多测一下看从哪里测没有25HZ,逐个排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