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导航中控收音机做BCI无声音求助

楼主(2021-06-01):
各位好
最近有个类似汽车中控的项目,带收音机,在做BCI 100ma测试的时候出现状况:
只要一夹上电流钳,功放开启,收音机就没有声音。

天线没有夹在电流钳中,拉到室外。

有做过类似案子的兄弟么,请指点一下方向。谢谢

网友A:
电流钳只是测电流啊,和路没啥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钳只是测电流啊,和路没啥影响啊

是做干扰注入的电流钳,不是我们普通 用的那种测电流的

网友B:
    感觉你说的就是干扰把功放直接怼饱和了?

楼主(2021-11-22):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说的就是干扰把功放直接怼饱和了?

应该是干扰到收音机模块,但是一直弄不明白干扰模式。
功放应该是正常的,因为从主控输出TTS能正常播放,
切换到收音机就被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