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处理器SiP封装工艺设计

楼主(2021-06-01):
    摘要
    由于系统小型化要求,数字处理分机由原来的机箱缩小为一个表贴器件。通过选用裸芯片采用SIP封装的形式,把集成电路ADC芯片、ASIC、存储芯片和各类无源元件如电容、电感等集成到一个多层基板上。以现有混合集成技术为基础,主要研究器件装配工艺选择,对于关键器件,采用电磁仿真软件模拟装配方式对性能的影响。通过有限元仿真,分析芯片的散热需求;并详细探讨了基板材料对封装器件散热的影响。
    引言
随着电子装备一体化需求,对分系统、模块的体积、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轻质化、小型化、系统化是未来的整机发展趋势。在微波技术领域中,以MMIC、RFIC、LTCC、MEMS等技术为主体,辅之以部分芯片离散元件,采用高密度的MCM技术,面向芯片内系统(SOC)和封装内系统(SIP),将微机电、数字电路、中视频IC、射频和微波电路集成在很小的电路单元内,形成一个微系统,以实现微波前端变频和数字处理功能。
从形态上来看,微系统产品分两个层次。一是芯片集成微系统,指以系统架构和算法为核心,以先进微电子、光电子、微机械为基础,融合集成的集传感、处理、通信、执行、微型电源供电等功能一体的、具有某种系统功能的、芯片级规格的微小型系统,芯片集成微系统是微系统的高级阶段如图1所示;二是功能集成微系统,指以系统架构和算法为核心,以微电子、光学(或光电子)、MEMS/NEMS等技术为基础,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通过跨学科多专业融合集成设计,采用SoC/SiP以及系统级封装集成制造,实现某种系统功能的微型或小型产品。功能集成微系统(如图2所示)能较灵活应用各种不同芯片资源和封装互连优势,优化系统性能,避免重复封装,可以缩短开发周期、降低成本并提高了集成度,是当今及今后较长时间的产品形态 。

现以小型化数字接收机为例,产品由原来一个机箱大小的数字化接收机,通过小型化设计,整体缩小为一个具有同等功能的SiP封装表贴器件,长宽大小不超过50 mm。设计上采用可寻的商业化芯片,自行设计专用芯片,把电路ADC、ASIC和无源元件如电容、电感集成到一个封装体内,实现数字信号处理功能。在有限的空间内,采用原有的混合集成器件加电缆集成的方式,体积上不满足要求。须采用多层基板加裸芯片集成的方式,本文重点对芯片集成和散热两方面考虑,研究芯片装配工艺。通过仿真软件HESS、ANSYS进行电、热性能仿真,根据仿真结果,确定芯片的装配方式,并选择适宜的基板材料,实现小型化数字处理器的装配工艺设计。

1 数字处理器封装工艺流程设计
根据数字处理器设计方案,以多层电路为布线基板,承担芯片物理载体和信号传输的功能。所有控制和信号在基板层内完成,芯片等元器件器件通过表贴、倒装和贴装集成在基板上。基于设计图纸,装配工艺流程设计如下:SMT贴装→回流焊→芯片安装(粘接后引线键合/倒装贴片)→等离子清洗→丝焊→封盖→植球→回流焊→表面打标→测试→包装。该工艺流程中,芯片与基板间的装配,有倒装和贴装两种方案可选,其他工序由于无备选工艺方案,工艺流程可以确定下来。因此,该数字处理器工艺流程设计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芯片装配工艺方式。
    目前,芯片有两种装配方式,倒装和贴装。两种工艺比较,倒装焊的芯片价格昂贵,采购困难,不适合小批量生产模式,该工艺的使用范围较窄。但是,倒装焊工艺相比贴装后焊线连接,在性能、布线和散热上具备如下优势:

(1)倒装焊技术无引线键合焊盘中心距极限的问题;

(2)在芯片的电源/地线分布设计上可以给电子设计师提供更多的便利;

    (3)通过缩短互联长度,减小RC延迟,为高频率、大功率器件提供更完善的信号;

(4)封装面积小;

(5)热性能优良,芯片背面可安装散热器。

鉴于倒装在性能和散热两方面的优势,而ASIC芯片功耗为40 W,有较高的散热性要求,倒装芯片焊接可利用芯片背面与散热板接触散热,ASIC产生的热可在短时间内通过散热板导出封装外,可降低芯片节温,确保芯片长期稳定工作。另一方面,ASIC与ADC信号传输接口有几百个,采用倒装芯片可以减小封装尺寸,缩短传输路径,减少信号延迟时间,提高芯片性能。因此,考虑性能和散热因素,ASIC芯片最佳方案是采用倒装贴片的装配方式。

    对于ADC芯片,功耗约1 W,对散热需求不明显。性能方面,通过HESS仿真,分别计算ADC倒装和贴装两种装配方式,对高速信号的完整性影响大小,是贴装后焊接不同跨距互连金丝对性能的影响。通过插损和回损大小,判定芯片合适的装配方式。

仿真结果如图6、图7所示,在0~2 GHz频段内,倒装贴片插损小,可以忽略不计,ADC倒装焊电性能达到最佳。芯片贴装后,金丝键合的插损随着引线跨距增加而增大,当跨距达到1.4 mm时,插损为-0.2 dB。在0~2 GHz频段内,倒装贴片回损小于-50 dB,贴装芯片随着金丝互连跨距加大,回损增加,1.4 mm金丝互连在2 GHz回损约为-15 dB。该器件插损要求大于-0.2 dB,回损小于-15 dB。因此,小于1.4 mm跨距金丝键合,丝焊仍满足性能要求。在2 GHz频段内,ADC芯片倒装贴片和引线键合均可满足要求,鉴于ADC芯片散热要求低,金丝互连对性能影响小,采用贴装工艺,可节约成本,提高产品可装配性,因此该芯片采用贴装后金丝互连的方式装配。

2 基板材料选择
    基板是数字处理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封装中实现搭载器件和电气连通的作用。由于该器件需要在母板上再次集成,基板在满足器件本身功能的前提下,还需与系统母板安装相匹配。本次基板的选择需满足芯片倒装工艺,又要兼顾BGA封装后与母板二次焊接。常用封装基板有有机系(树脂系)、无机系(陶瓷系、金属系)和复合机系三种,前两种材料在性能上各有优缺点,而复合机系综合了两者的优点,已经成为基板的发展方向,但是目前没有大规模应用。本次选用有机、无机基板作为封装材料为封装基板研究对象。
2.1 BT封装
封装基板有机系材料,也统称的BT树脂。

BT封装的优点:

(1)与PCB的热匹配性好,两种材料的CTE比较接近,因而热匹配性好;

    (2)在回流焊过程中可利用焊球的自对准作用,即熔融焊球的表面张力来达到焊球与焊盘的对准;

    (3)成本低;

(4)电性能良好。

    BT材料封装的缺点:对湿气敏感,不适用于有气密性要求和可靠性要求高的器件封装。

    2.2 陶瓷封装

    无机基板以陶瓷LTCC使用较广,多用于具有气密性高要求的封装中。

    陶瓷封装的优点:

    (1)气密性好,抗湿气性能高,因而封装组件的长期可靠性高;

(2)与BT封装器件相比,电绝缘特性更好;

    (3)与BT封装器件相比,封装密度更高。

陶瓷封装的缺点:

(1)由于陶瓷基板和PCB的热膨胀系数(CTE)相差较大(陶瓷基板约为7×10 -6 /℃,PCB约为17×10 -6 /℃),因此热匹配性差,焊点疲劳失效;

    (2)与BT封装器件相比,封装成本高;

(3)在封装体边缘的焊球对准难度增加。

    2.3 BT和LTCC基板对芯片工作温度影响

    数字处理器40 W以上的功耗,仅通过基板焊带不能将大量的热及时传导出去,大功耗器件ASIC芯片需金属外盖接触,外盖表面贴着热沉,结构设计如图8所示,热沉上表面由25 ℃的水冷系统进行冷却,对流换热系数为578 W/(m 2 ·K)。金属盖板用密封焊料焊接在基板上,用以保护芯片、引线及焊盘。ASIC芯片倒装后,芯片底面通过散热胶直接与金属盖接触,可以将大部分的热通过传导的  方式带出。其他表面为自然对流冷却,对流换热系数为10 W/(m 2 ·K),环境温度为85 ℃,ASIC芯片的功率为40 W,AD芯片的功率为1 W,闪存芯片的功率为0.5 W。通过ANSYS软件仿真,计算使用两种不同基板时,对应芯片的工作温度。图9是BT基板和LTCC基板封装仿真热分布,ASIC芯片(芯片1)的温度范围为105~118 ℃,ADC芯片(芯片2)的温度范围为102~112 ℃ ,闪存芯片的温度范围为100~105 ℃,芯片的最高温度位于BT封装的ASIC1底部中心位置,温度约为118 ℃,其次为LTCC封装的ASIC1底部中心位置,温度约为115 ℃。对比BT和LTCC基板封装,对芯片温度分布影响较小。

    对比LTCC和BT封装,芯片工作温度的变化较小。其主要原因是ASIC大功率芯片上表面紧贴热沉,其产生的绝大部分热量往上耗散,形成了热耗散通路,大功耗芯片的热少量向基板方向传导。其它芯片如ADC、存储芯片散热小,仅少量热会传给基板,本次基板散热性能的优劣对芯片散热的影响较小。因此,该数字处理器SiP封装基板材料两种均可选用,鉴于BT在BGA焊接方面的优势,在与母板焊接时,BT基板的热膨胀系数更匹配,本次选用BT材料作为封装基板。

    3 结论
本文以现有混合集成技术为基础,主要研究在系统小型化过程中,关键芯片的封装工艺,并采用电磁仿真软件模拟倒装和贴装两种装配方式对性能的影响。且通过有限元仿真软件,分析芯片的散热需求,并探讨BT和LTCC作为基板材料对该结构数字处理器散热的影响。为后期小型化工艺设计指明了研究方向,是一次有效的SIP封装的工艺探索。目前,在国内SiP技术尚属于初级阶段,随着SiP技术逐步成熟,必将成为电子技术新热点和技术应 用的主要方向之一。而SiP封装工艺作为SiP封装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花费力量从事相关技术研究。

网友:
    现以小型化数字接收机为例,产品由原来一个机箱大小的数字化接收机,通过小型化设计,整体缩小为一个具有同等功能的SiP封装表贴器件,长宽大小不超过50 mm。

网友:
    从形态上来看,微系统产品分两个层次。一是芯片集成微系统,指以系统架构和算法为核心,以先进微电子、光电子、微机械为基础,融合集成的集传感、处理、通信、执行、微型电源供电等功能一体的、具有某种系统功能的、芯片级规格的微小型系统,芯片集成微系统是微系统的高级阶段如图1所示;二是功能集成微系统,指以系统架构和算法为核心,以微电子、光学(或光电子)、MEMS/NEMS等技术为基础,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通过跨学科多专业融合集成设计,采用SoC/SiP以及系统级封装集成制造,实现某种系统功能的微型或小型产品。

网友:
    现以小型化数字接收机为例,产品由原来一个机箱大小的数字化接收机,通过小型化设计,整体缩小为一个具有同等功能的SiP封装表贴器件,长宽大小不超过50 mm。设计上采用可寻的商业化芯片,自行设计专用芯片,把电路ADC、ASIC和无源元件如电容、电感集成到一个封装体内,实现数字信号处理功能。在有限的空间内,采用原有的混合集成器件加电缆集成的方式,体积上不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