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DRC报错skiltosolder对pcb板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21-06-01):
    请问一下这种错误会造成什么影响
本身封装就是这样,连接线之后报这种错误,如果对电路没有影响可以直接忽略吗

网友:
    没有
可以不检查这个项目的

网友:
    如果你觉得没影响的话,就可以忽略掉了

网友:
    这是丝印到阻焊的间距报错

网友:
    这是丝印到阻焊的间距报错,一般按照默认的规则,板中不要出现丝印上阻焊的情况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