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走线线宽载流应该如何计算呢???

楼主(2021-06-01):
走线之间的距离是由什么决定的,多少线距能承受多少电压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值

网友:
走线之间的距离一般都是10mil吧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则吧

网友:
    他和你的板厂的生产工艺,pcb的阻抗,一般的板子没有要求多少间距多少电压的,高压板才有,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

网友:
    很棒棒哦,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