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一个随机矩阵?

楼主(2021-06-01):
比如生成一个10*10的矩阵,每一行的10个数据在(A,B)之间

网友:
应该有算法的吧

网友:
感觉一有随机都好难实现啊

网友:
    rand函数 生成随机数组,数组元素的值均匀分布在0与1之间。通过不同的条用格式可获得所需要的数组(矩阵)。
譬如:1.mat=rand(3,4)生成3*4的随机数矩阵mat。
             2. 在指定区间(A,B)生成随机数,用以下方法:针对楼猪的具体例子:
       A=10;B=50;
    mat=A+(B-A)*rand(10); 生成一个10*10数值在10-50之间的随机矩阵。
    具体使用楼猪可以help rand
    还有函数:randn、randperm使用与rand雷同,请自己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