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错提示:Tango out requires Top and Bottom Layers转换不成功,请问哪位知道为...

楼主(2021-06-01):
    操作方法:File->Export->CAD Data 会出现出错提示:Tango out requires Top and Bottom Layers转换不成功,请问哪位知道为何吗?

网友:
    顶层和底层转换不成功

网友:
    好像是没有满足要求

网友:
    因为你没有设置该资料的层的属性 在TABLES 下的LAYESRS 或按下“Y”键,出现的对话框的TYPE 选择
    正确的层的属性 至少要设置TOP(COMP )和BOTTOM(SIDE)属性 即可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