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三极管结构外形_光敏三极管电路符号

楼主(2021-06-01):
光敏三极管在电路中的文字符号与普通三极管相同,用字母V或VT表示。

1.光敏三极管结构外形

光敏三极管的结构与普通三极管相似,而且也分PNP型和NPN型两类,它们的结构外形如下图所示。

2.光敏三极管等效电路和电路符号

根据光敏三极管的工作特性,可以将光敏三极管看成是一个普通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之间接有一个光敏二极管(此二极管处于反偏状态),其等效电路及电路符号如下图所示。

为了增大驱动功率,有时采用两只管子复合连接的方式。这类管子的等效电路及电路符号如下图所示。

光敏三极管的引出脚有3个的,也有2个的。在3个引出脚的结构中,基极是可以利用的;在2个引出脚的结构中,光窗口就是它的基极。

网友:
    根据光敏三极管的工作特性,可以将光敏三极管看成是一个普通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之间接有一个光敏二极管

网友:
    为了增大驱动功率,有时采用两只管子复合连接的方式

网友:
    光敏三极管的引出脚有3个的,也有2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