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三极管的特性_达林顿三极管的优缺点

楼主(2021-06-01):
达林顿三极管又称复合三极管,它将二只三极管组合在一起,以组成一只等效的新的三极管。达林顿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二只三极管放大倍数之积。达林顿三极管可以看作是一种直接耦合放大器,三极管间以直接方式串接,没有加上任何耦合元件。

  达林顿三极管的特性

  1、高电流增益。

  2、电压增益约等于1(小于1)。

  3、高输入阻抗

  4、低输出阻抗。

  5、漏电流影响极大,造成电路不稳定。

  达林顿三极管优点

  达林顿就是两个三极管按照电流流向复合的接在一起,它比普通的三极管的好处就是放大倍数高,具体放大倍数等于两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乘积。在功率放大器和做稳压电源时,常常用到达林顿。

  达林顿三极管缺点

  达林顿开关三极管的缺点就是输出压降较一般开关三极管多了一个级数,它是两个三极管输出压降的相加值。由于第一级三极管功率较小,一般输出压降较大,所以造成了达林顿开关三极管是一般开关三级管输出压降3倍左右。使用时要特别注意是否产生高温;另外高放大倍数带来的不良作用就是容易受干扰,在设计线路时也要注意相关的保护措施。

  两只三极管同为NPN型,将前级三极管的射极电流直接引入下一级的基极,当作下级的输入。这种使用相同类型的三极管组成的达林顿管称为同极型达林顿管。

  同极型达林顿三极管

  使用不同类型的三极管组成的达林顿管称为异极性达林顿管。

  异极型达林顿三极管

网友:
    达林顿就是两个三极管按照电流流向复合的接在一起,它比普通的三极管的好处就是放大倍数高

网友:
    达林顿开关三极管的缺点就是输出压降较一般开关三极管多了一个级数

网友:
    使用时要特别注意是否产生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