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过功率保护?

楼主(2021-06-01):
什么是过功率保护?

网友:
除了额定功率之外,还有一个数据,叫“过载保护”,英文叫“OPP”。过载保护指电源的负载持续上升,达到某个点了,电源就自动断电,以免出现过流损坏电源或者电脑的其他部件。OPP值通常是额定功率的1.3倍左右,有些厂商把OPP设得太高,其实是不安全的。在额定功率和OPP之间,会有一个区间,比如,新冷钻额定功率300W,OPP为370W,那么,300-370W之间的这个区域就是一个“盲区”。如果在这个区间停留的时间过长(一般可以
持续数十秒时间),很可能导致电源或电脑的其他部件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