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红色区域是个什么操作,有一条悬空的细线不明白其意义。要有悬空上面一条细线...

楼主(2021-06-01):
图片红色区域是个什么操作,有一条悬空的细线不明白其意义。要有悬空上面一条细线的作用

网友A:
难道是为了防止串扰进行了接地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为了防止串扰进行了接地处理?

不知道啊

网友:
不是滤波?

网友B:
现场调匹配用。焊上细线,相当于增加一个分布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场调匹配用。焊上细线,相当于增加一个分布参数。

是的

网友(2021-08-18):
我咋看这个像是滤波器... 不太像是 调阻抗用的临时加塞的线啊... 一般临时调匹配不都预留π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