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学习之路_or1200移植u-boot

楼主(2021-06-01):
现在搭建好 SOC ,可以的话可以先练习编写一下“裸机”代码测试一下 ipcores ,就当做是提高操作 C 的能力咯,那这次我们来根据自己的 SOC 移植 u-boot 上去。

            至于移植比较详细的解释,我google下《ARM79出品-u-boot移植手册.pdf》这个手册,虽说里面讲的是关于ARM架构的移植,不要紧,我们只是借鉴一下,但重点关注的是openrisc结构的移植。

        将u-boot-master.tar.gz下载下来。

        打开opencores关于u-boot移植的步骤。

        并且u-boot源码目录下的RENAME文件中也有关于编译u-boot的步骤,主要是根据自己的板子添加必要源码文件和开启所需要的u-boot命令的宏定义。

            解压u-boot源码,目录arch/openrisc、include、common先导入sourceinsight中,然后打开根目录的boards.cfg文件,可以看到该u-boot下有几个关于现成的板子的移植工程。

        在board目录下可以找到,都导入到sourceinsight中,这样可以作为自己的板子的移植参考。

            好,准备妥当之后就开始根据u-boot的RENAME文件中介绍的流程走。

        1.在源码目录中的boards.cfg文件中加入自己开发板的名字,比如我自己增加的是EP2C20F484C8。

            2.在/board目录下增加刚才在boards.cfg新建板子名称对应的文件夹,比如我在/board目录下增加EP2C20F484C8。

            参考在/board目录下的openrisc文件夹,我们把原有通用的openrisc架构的复制到自己刚才新建的文件夹,我复制到的是EP2C20F484C8。

            修改成自己所选择的开发板的名称

        然后,打开u-boot.lds,这是u-boot的连接脚本文件,对比一下/board/openrisc中的u-boot.lds,修改如下:

            与前一篇中的连接文件link.lds很相似,至于u-boot.lds中的vectors和ram段的起始地址和长度都在第3步中的******.h头文件中定义,这个头文件稍后再分析。

            打开ep2c20f484c8.c,因为我板子上的网卡是dm9000,所以对这个文件中修改如下:

        用u-boot自带的dm9000驱动增加对网卡的支持

            3.在include/configs/添加板子名称的******.h头文件,比如我自己添加的是EP2C20F484C8.h

            然后,在\include\configs打开所有关于openrisc架构开发板的******.h头文件,在第1步中的board.cfg文件中关于openrisc结构对应的相同名称的******.h头文件都可以在\include\configs找到,参考现有的工程配置来得到我自己开发板的ep2c20f484c8.h的配置内容。

            一步步看

            看定义名称就知道了,定义工作频率CLK_FREQ是40M,板子速度问题,上不去了,然后是复位地址RESET_ADDR是0x100,SDRAM在wishbone中定义的地址,具体参考《or1200硬件环境搭建》一章,大小就是自己RAM的大小了。

            然后就是关于UART的描述,地址0x9000000,频率40M,波特率38400,有牛B的板子可以自行设置高的波特率115200什么的,小弟的小板38400在linux用z-modem模式才无错传输,伤不起。

        接下来板子名字,随意啦。

        接着看就是关于FLASH的宏定义选项

            我板子的芯片是型号JS28F640J3D75,1片64sections的nor flash,所以宏定义,有啦,下面53、54行是用u-boot自带的CFI驱动来驱动flash,然后,位宽根据板子设置,我的nor flash是16bits的,再往下就是读、写、擦除flash操作的时序,差不多就可以了,根据自己板子的速度,可以自行设大或小点。

        往下看

        在刚开始调试u-boot的时候先把65行注释掉,因为刚开始跳我们直接把u-boot下载到RAM中去跑,待在硬件上调试成功后在把此选项打开,因为我们烧写flash的地址是0x90000000,而CPU复位地址是0x100,所以在板子上电的时候要把固化的0x90000000中的搬移到地址是0x0的SDRAM中,上图的选项是选择把异常向量表复制到SDRAM的0x0~0x2000。

        再接下去就是关于UART的描述

            照抄通用openrisc文件夹中的头文件定义的,很简单,不解释了~

        接下去就是关于Ethernet的定义了

            88~92行,关于使用DM9000驱动的定义,在使用s3c2440芯片的板子上直接copy过来的,网卡不带e2prom,地址0x92000000,CMD端口0x92000000,数据端口,0x92000004,关于DM9000网卡的使用参考一下别人的博客或者DM900x的芯片资料,这里不细说了。

            94~101行,这里是关于网卡IP,掩码,网关······的定义

            打开opencores社区关于or1200的u-boot移植教程,略读略读一下,就可以搞明白这些怎么定义了。

            再往下

            Timer的定义,照抄openrisc通用架构的

            往下,关于u-boot环境变量的存放位置。

        刚开始下载到板子硬件调试的时候先把162行注释掉

            刚开始调试不需要flash,所以关于u-boot的环境变量不需要放在flash中,直接在SDRAM先调试完成再打开此选项

            这些是关于u-boot使用的堆栈、全局数据、主程序的代码存放地址和范围的定义,都是从openrisc通用架构copy过来的

            上面为调试u-boot时所选取的存放规则

网友:
    or1200移植u-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