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铝基板的问题。

楼主(2021-06-01):
    各位前辈,老师。有几个疑问关于铝基板的PCB,一般是怎么做的?有没有图片给看看,谢谢

网友:
    额,这个问题也太大了吧

楼主:
    :lol:lol:lol:lol

网友(2021-07-21):
    铝基板加工工艺和FR-4基本相同,单面铝基是有基板+隔离层+线路层。目前国内铝基最高4L

    图片可以加我微信:18710133736(专业PCB+SMT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