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容和1M电阻布局布线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1-06-01):
mcu时钟往往外接晶振、电容,有的会并一个1M电阻,PCB布局时怎么布局好?MCU出来是先晶振后电容好还是先电容后晶振好?还有1M的电阻放那个位置比较好?布线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
晶振下面不要走线

网友:
晶振是一个干扰源,本体表层及第二层禁止其他网络走线,并注意在晶体引脚及负载电容处多打地过孔。
晶振走线尽量短,晶振走线尽量不要打孔换层,走在和器件同面,并且采用“π”型滤波方式,如图所示。

网友:
两个电容和晶振一起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晶振相当于一个电感。同时,两个电容相当于晶振的负载电容,容值大小影响振荡频率高低。1m电阻本身不是所有电路中都加的,其作用是使电路工作在良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