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把PCB整体镜像?

楼主(2021-06-01):
pads中,如何把PCB当成一个元件一样整体镜像?包括走线、元件、过孔等,该怎么做?. D2 _6 @7 I# s1 P

网友:
不能吧,只能翻转

网友:
    PADS里面,PCB文件是不能整体翻面的

网友:
    PADS没有这个功能,Allegro有

网友:
    Alt+B翻转不就相当于镜像么?

网友:
    PADS好像没这功能,AD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