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请问我想自己组装一个无人机,都需要什么部件

楼主(2021-06-01):
请问我想自己组装一个无人机,都需要什么部件
请大神指点

网友:
动力、导航、通讯、飞控、芯片VR、摄像

网友:
需要选一个功能强大的CPU

网友:
计算平台相当于飞行器的主机。在开发过程中,我们将在电脑上编写程序,然后将程序上传至计算平台上运行

网友A:
    飞控、gps模块、电机、桨叶、电池、

楼主:
里面的算法重要都有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里面的算法重要都有什么?

算法重要,定位,悬停,自动返回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法重要,定位,悬停,自动返回等

还要根据GPS,气压计组合进行导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gps模块、电机、桨叶、电池、

这个比较齐全,还有云台

网友C:
    电池比较重要,直接决定续航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比较重要,直接决定续航时间

每个模块都有各自的作用,只是做用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