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24R1 低成本2.4G射频芯片替代NRF24L01P

楼主(2021-06-01):
Ci24R1 是一颗工作在 2.4GHz ISM 频段,专为低成本无线场合设计,集成嵌入式ARQ 基带协议引擎的无线收发器芯片。工作频率范围为 2400MHz-2525MHz,共有 126个 1MHz 带宽的信道。
Ci24R1 采用 GFSK/FSK 数字调制与解调技术。数据传输速率与 PA 输出功率都可以调节,支持 2Mbps,1Mbps,250Kbps 三种数据速率。高的数据速率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完成同样的数据收发,因此可以具有更低的功耗。
Ci24R1内部集成兼容 BLE4.2 标准的 PHY 与 MAC,可以非常方便实现与手机数据交互。操作方式非常方便, 只需要微控制器(mcu)通过二线 SPI 接口对芯片少数几个寄存器配置即可以实现数据的收发通信。嵌入式 ARQ 基带引擎基于包通信原理,支持多种通信模式,可以手动或全自动 ARQ 协议操作。内部集成收发 FIFO,可以保证芯片与 MCU 数据连续传输,增强型 ARQ 基带协议引擎能处理所有高速操作,因此大大降低了 MCU 的系统消耗。
Ci24R1 具有非常低的系统应用成本,只需要一个 MCU 和少量外围无源器件即可以组成一个无线数据收发系统。内部集成高 PSRR 的 LDO 电源,保证 2.1-3.6V 宽电源范围内稳定工作;数字 I/O 兼容 2.5V/3.3V/5V 等多种标准 I/O 电压,可以与各种 MCU端口直接连接,芯片内部集成晶振电容,可以实现晶振的温度补偿,实现宽温度范围

主要特性
SI24R1 精简版,主推低端市场
· 工作在 2.4GHz ISM 频段
· 调制方式:GFSK/FSK
· 数据速率:2Mbps/1Mbps/250Kbps
· 兼容 BLE4.2 PHY&MAC
· 超低关断功耗:2uA
· 快速启动时间: ≤ 160uS
· 内部集成高 PSRR LDO
· 宽电源电压范围:2.1-3.6V
· 低成本晶振:16MHz±60ppm
· 接收灵敏度:-80dBm @2MHz
· 最高发射功率:11dBm
· 接收电流(2Mbps):20mA
· 最高 10MHz 两线 SPI 接口
· 内部集成智能 ARQ 基带协议引擎
· 收发数据硬件中断输出
· 支持 1bit RSSI 输出
· 极少外围器件,降低系统应用成本
· SOP8 封装或 COB 封装

CI24R1应用范围
· 无线鼠标、键盘、无线遥控、体感设备、玩具遥控
· 智能电网、智能家居
· 无线音频
· 无线数据传输模块

网友:
Ci24R1内部集成兼容 BLE4.2 标准的 PHY 与 MAC,可以非常方便实现与手机数据交互。操作方式非常方便, 只需要微控制器(mcu)通过二线 SPI 接口对芯片少数几个寄存器配置即可以实现数据的收发通信。嵌入式 ARQ 基带引擎基于包通信原理,支持多种通信模式,可以手动或全自动 ARQ 协议操作。内部集成收发 FIFO,可以保证芯片与 MCU 数据连续传输,增强型 ARQ 基带协议引擎能处理所有高速操作,因此大大降低了 MCU 的系统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