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加工中焊接不良现象有哪些?

楼主(2021-06-01):
  SMT加工中焊接不良现象有哪些?

  SMT加工中,焊接是重要的一环,对产品的性能及质量起重要作用。那么,SMT加工中焊接不良现象有哪些?
  1、焊点表面有孔:主要是引线与插孔间隙过大造成。
  2、焊锡分布不对称:一般是PCBA加工的焊剂和焊锡质量、加热不足造成的。
  3、焊料过少:主要是由于焊丝移开过早造成的;该不良焊点强度不够,导电性较弱,受到外力容易引发元器件断路的故障。
  4、拉尖:主要原因是SMT加工时电烙铁撤离方向不对,或者温度过高使焊剂大量升华造成的。
  5、焊点发白:一般是电烙铁温度过高或加热时间过长引起的。
  6、焊盘剥离:焊盘受高温后形成剥离现象,容易引发元器件短路等问题。
  7、冷焊:主要由于电烙铁温度不够,或者是焊料凝固前焊件的抖动;该不良焊点受到外力易引发元器件断路的故障。
  8、焊点内部有空洞:主要是引线浸润不良,或者引线与插孔间隙过大造成的。
  9、焊料过多:主要由于焊丝移开不及时造成的。

  以上便是工程师为您介绍的SMT加工中的焊接不良现象,你都了解了吗?

网友:
    焊盘与插件吃锡正常,波峰焊后不牢靠,晃动插件会脱落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规范操作,减少不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