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DMI layout

楼主(2021-06-01):
请问各位坛友,HDMI的四对不同的pair在layout时是否需平行走线?若需打via换层时,via是否需尽量打在相同的距离?还是只需要做好等长?感谢。

网友:
    建议全部行长,组内相位等长,换层的时候打个过地孔,因为这几组是一块的,要一个要换层的话都会换,换层孔在哪都成,不过你要是画的HDMI信号多了,就发现没那么严格。哈哈

网友:
    不用很纠结的,我画过一次,直接按差分走就行了.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只要做好等长及同一对的走线等距,以及各对的VIA数量相等,4对线各走各的无所谓吗?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疑问,看了后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只要做好等长及同一对的走线等距,以及各对的VIA数量相等,4对线各走各的无所谓吗?

    按道理说他们得都等长,组内还得相位等长,但是实际着一点也没关系的,各组的过孔不影响的,一般高速信号过孔的话,孔旁边跟着打一个地孔,那样回流路径就比较近了。不过这个完全看个人理解了。

楼主:
    谢谢回覆楼上的回覆

网友:
    不用做等长。原则上是PLUG到芯片通讯距离越短越好。当然ESD和共模(做认证)还是要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