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一个m文件怎么调用另一个m文件的函数

楼主(2021-06-02):
matlab中一个m文件怎么调用另一个m文件的函数

我想在一个m文件里使用另一个m文件的结果,该怎么写???

网友:
不能用函数调用吗

网友:
这个还没搞过,不太了解

网友:
将两个m文件放在同一目录,在第一个m文件里面直接输入第二个m文件的文件名即可 ("后缀名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