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tlab最小二乘法图像直线拟合

楼主(2021-06-02):
一、源代码

  • function chengxu()
  • %第1步
  • close all
  • I=imread('1.jpg');  %读取图像
  • I=rgb2gray(I);    %彩色图像转换成灰度图
  • % I=im2bw(I);      %二值化
  • I=edge(double(I)); %检测图像的边缘
  • figure
  • imshow(I)          %显示边缘检测的结果
  • %第2步
  • [m,n]=size(I);     %计算图像的尺寸
  • M=3;             %定义X方向分割的块数
  • N=3;             %定义Y方向分割的块数
  • mm=floor(m/M);   %子块行的长度
  • nn=floor(n/N);   %子块列的长度
  • count=1;         %计数器
  • figure
  • for i=1:M
  •     for j=1:N
  •         A=I((i-1)*mm+1:i*mm,(j-1)*nn+1:j*nn);    %分割原图像,得到一个子块
  •         subplot(M,N,count)
  •         imshow(A)               %显示一个子块
  •         zuoshangjiao=[(i-1)*mm+1 (j-1)*nn+1];  %子块左上角的坐标
  •         [x,y,k,b]=zikuai(A,zuoshangjiao);      %得到子块里白色像素点拟合得到的直线的斜率k和截距b(调用zikuai函数)
  •         X{count}=x;       %保存子块里所有白色像素的x坐标
  •         Y{count}=y;       %保存子块里所有白色像素的y坐标
  •         K(count)=k;       %保存子块里拟合得到的直线的斜率k
  •         B(count)=b;       %保存子块里拟合得到的直线的截距b
  •         count=count+1;    %计数器加1,进行下一个子块的计算
  •     end
  • end

二、运行结果

网友:


网友:
    谢谢,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