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如何仿真??

楼主(2021-06-02):
要做一个放大电路分析。。我用的是16.3版本的orcad,我发现我用capture CIS画了很多电路图。

那上面的那个启动按钮都是灰色的。一直不会用Pspice仿真。问了下老师。老师说是要先建立仿真参数设置什么的。

可是我看了Pspice和capture都不会。。。如图所示,我的电路就是这样的。。那些探针按钮什么的都是灰色的。。

网友:
在菜单pspice/new simulation,打开这个之后你就可以在name栏内键入仿真参数文件名,然后再在下面一栏选择none在点击create ,然后会弹出simulation Setting对话框,这里你就可以对仿真的的分析类型和参数进行设置(Time Domain :瞬态分析;DC直流扫面分析;AC SWeep:交流扫描分析;Bias Point:直流工作点分析。)这些参数设置好了,就选择执行“Pspice\Run 命令。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只要找个简单的教程,走一遍流程就可以了。仿真要想成功包含三个因素1:有激励源2:有模型3:有电压参考点同时要选择对工程类型,必须选择mixed AD才行。

网友:
你是按照步骤建的dsn吗?如果你画的图和参考书中所示图一致的话,但仿真结果不一,你检查一下你用的元件确实是书中用的元件吗?不同库里的元件是不一样的。  再个就是你检查一下电源有没有选择错误,有时候表面上是一样的,但不是一个元件。  如果元件没问题的话,就是连线可能没连上,建议重新画。  还有仿真设置,别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