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电路板SMT贴片焊接制程不良原因及改善对策

楼主(2021-06-02):
   产生原因              改善对策
空焊
1、锡膏活性较弱;        1、更换活性较强的锡膏;
2、钢网开孔不佳;        2、开设精确的钢网;
3、铜铂间距过大或大铜贴小元件;        3、将来板不良反馈于供应商或钢网将焊盘间距开为0.5mm;
4、刮刀压力太大;        4、调整刮刀压力;
5、元件脚平整度不佳(翘脚、变形)        5、将元件使用前作检视并修整;
6、回焊炉预热区升温太快;        6、调整升温速度90-120秒;
7、PCB铜铂太脏或者氧化;        7、用助焊剂清洗PCB;
8、PCB板含有水份;        8、对PCB进行烘烤;
9、机器贴装偏移;        9、调整元件贴装座标;
10、锡膏印刷偏移;        10、调整印刷机;
11、机器夹板轨道松动造成贴装偏移;        11、松掉X、Y Table轨道螺丝进行调整;
12、MARK点误照造成元件打偏,导致空焊;        12、重新校正MARK点或更换MARK点;
13、PCB铜铂上有穿孔;        13、将网孔向相反方向锉大;
14、机器贴装高度设置不当;        14、重新设置机器贴装高度;
15、锡膏较薄导致少锡空焊;        15、在网网下垫胶纸或调整钢网与PCB间距;
16、锡膏印刷脱膜不良。        16、开精密的激光钢钢,调整印刷机;
17、锡膏使用时间过长,活性剂挥发掉;        17、用新锡膏与旧锡膏混合使用;
18、机器反光板孔过大误识别造成;        18、更换合适的反光板;
19、原材料设计不良;        19、反馈IQC联络客户;
20、料架中心偏移;        20、校正料架中心;
21、机器吹气过大将锡膏吹跑;        21、将贴片吹气调整为0.2mm/cm2;
22、元件氧化;        22、吏换OK之材料;
23、PCB贴装元件过长时间没过炉,导致活性剂挥发;        23、及时将PCB‘A过炉,生产过程中避免堆积;
24、机器Q1.Q2轴皮带磨损造成贴装角度偏信移过炉后空焊;        24、更换Q1或Q2皮带并调整松紧度;
25、流拉过程中板边元件锡膏被擦掉造成空焊;        25、将轨道磨掉,或将PCB转方向生产;
26、钢网孔堵塞漏刷锡膏造成空焊。        26、清洗钢网并用风枪吹钢网。

网友:
贴片焊接不良原因及改善对策

网友:
可以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