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无人机电源我可不可以直接拉一根线接到电源上...

楼主(2021-06-02):
无人机电源我可不可以直接拉一根线接到电源上...

网友:
不要直接连接。图中这个是单芯电池,所以实际给无人机输入的最高电压是电池满电的4.2v,电源是5v的,红色U盘样子的是充电器,直接输入电源的5v可能损坏。

网友:
不同的牌子机型使用的电池也不同,建议你购买大疆的精灵3,精灵3 使用的是全新设计和优化的智能电池,电力更充足,其内部包含4枚电芯,电池容量为4480mah,电压为15.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