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稳压电源性能有哪些技术措施

楼主(2021-06-02):
提高稳压电源性能有哪些技术措施

网友:
2016-08-10 回答
稳压电源技术指标

电压、输出电滤及电压调节范围;另一类是质量指标,反映一个稳压电源的优劣,包括稳定度、等效内阻(输出电阻)、纹波电压及温度系数等。对稳压电源的性能,主要有以下四个万面的要求

1.稳定性好
  当输入电压Usr(整流、滤波的输出电压)在规定范围内变动时,输出电压Usc的变化应该很小一般要求 。

  由于输入电压变化而引起输出电压变化的程度,称为稳定度指标,常用稳压系数S 来表示:S的大小,反映一个稳压电源克服输入电压变化的能力。在同样的输入电压变化条件下,S越小,输出电压的变化越小,电源的稳定度越高。通常S约为。

  2.输出电阻小  负载变化时(从空载到满载),输出电压Usc,应基本保持不变。稳压电源这方面的性能可用输出电阻表征。  输出电阻(又叫等效内阻)用rn 表示,它等于输出电压变化量和负载电流变化量之比。
  3.电压温度系数

  rn 反映负载变动时,输出电压维持恒定的能力,rn 越小,则Ifz   变化时输出电压的变化也越小。性能优良的稳压电源,输出电阻可小到1欧,甚至0.01欧。

  当环境温度变化时,会引起输出电压的漂移。良好的稳压电源,应在环境温度变化时,有效地抑制输出电压的漂移,保持输出电压稳定,输出电压的漂移用温度系数KT来表示:

  4.输出电压纹波小
  所谓纹波电压,是指输出电压中50赫或100赫的交流分量,通常用有效值或峰值表示。经过稳压作用,可以使整流滤波后的纹波电压大大降低,降低的倍数反比于稳压系数S 。

  上节介绍的串联型稳压电路,用做一种简单的稳压电源,可以满足一般无线电爱好者的需要。但是,这种电源还有许多“天生的”缺陷,要提高对性能的要求,就必须再做一些改进。从以下四个右面对它的性能加以改善,便可做成一台有实用价值的稳压电源了。这就是:增加放大环节,提高稳定性,使输出电压可调;用复合管调整管,使输出电流增大;增加保护电路,使电源工作安全可靠。

PLR微电脑控制量化补偿型产品型号规格型号 PLR-30KZ PLR-50KZ PLR-60KZ PLR-75KZ PLR-100KZ

额定容量 30KVA 50KVA 60KVA 75KVA 100KVA

  工作方式 微电脑控制量化补偿型 输入 额定电压 220±20%   /     380±20%

  稳压范围 176V-----264V    /    304V-----456V
  功率因数 0.95------1 输出 频率 同输入频率

  频    率 47Hz-----63Hz

额定电压 220V  /  380V  负载稳压率 ±1%----±4% 波形失真率 附加失真小于1% 功率因数 ±0.95----1(负载功因适用范围) 反映时间 20mS/Step~40mS/Step 纯感性系数 ≥80%

  效率 ≥98% 保护 超稳压范围 自动断电、LED显示 过   载 无熔丝断路器 自动旁路 LED指示及告警杂讯消除 突波吸收器、LC重载滤波器、EMI滤波器电路

指示 电压表 0~450V表头指针显示 电流表 R/S/T各相负载电流表头指针显示 电源 LED显示

异  常 LED显示超载能力 150%可维持10秒
噪声抑制 常模=20db/10  信频:100Hz 共模=20db/10  信频:1KHz 常模=14db  10KHz以上

尖峰抑制 输入尖峰  3000V脉宽,2μs输出尖峰:<30V 输入尖峰  4000V脉宽,2μs输出尖峰:<40V

噪音(距离机器1m处) <45dB冷却方式 风扇强制冷却
特点 采用三相分调技术、相间自然平衡、抑制三相不平衡现象

工作温度 -10℃~45℃

相对湿度 0~95%(非凝结状态)

体积(mm) 850×360×650 850×360×650 900×450×800 900×450×800 900×450×800 重量(KG)100 126 130 140 160

网友:
1、抗干扰电路。干扰可以使电源的输入和出入产生波动,甚至损坏电源。2、精密、稳定的电压基准。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在内部基准电压的基础上反复调整输出的,内部的电压基准的稳定度决定了输出的稳定度。
3、电子电路的稳定性对整个输出的稳定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网友:
在输出电流较大的稳压电路中,调整管都采用大功率管,它的电流放大系数一般都不大,为7获得较大的输出电流,就要求调整管有足够大的基极电流,在技术上往往采用复合词整管来达到此一目的。复合管的电流放大系数为犀2x舶,这样推动调整管的基极电流将很小,就可用小功率管组成的比较放大器直接推动大功率复合调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