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在为SMT贴片晶振怎么识别极性烦恼吗?本文可以帮到你!

楼主(2021-06-02):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小型化的产品越来越受到欢迎。在晶振行业也亦如此,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都选择使用小巧轻薄的贴片晶振,插件晶振的使用范围慢慢被缩小。今天小编来跟大家谈一谈如何区分贴片晶振的脚位方向?
  一、贴片晶振是什么?
  常说的晶振,是石英晶体元器件中的一种。石英晶体谐振器、石英晶体振荡器、石英晶体滤波器均为石英晶体元器件。石英晶体是一种压电晶体。压电晶体当受特定方向挤压或拉伸时,它的两端就会产生不同的电荷。根据效应情况不同,分为正压电效应与逆压电效应。贴片晶振主要是用于电路中的时钟模块,来提供相应的时钟基准,常见的应用主要是嵌入式设计,如FPGADSP等开发板中。
  二、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脚位异同?
  常见的贴片晶振主要分为两大类,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无源晶振一般是没有方向,但它有脚位,那么如何区分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脚位?小扬有一个好办法,能让大家快速记忆。
  2脚的贴片晶振必为无源晶振,4脚的贴片晶振可能是无源晶振.也有可能是有源晶振,4脚的贴片晶振以上必是有源晶振。
  三、如何区分贴片晶振脚位方向?
图片

常见的贴片晶振规格有:2.5*2.0mm ;3.2*2.5mm;5.0*3.2mm ;6.0*3.5mm;5.0*7.0mm。

2脚无源贴片晶振通常要数陶瓷面的较为常见,当然金属面的也有,但普遍来讲,金属面的多以四脚无源贴片晶振为主。

当我们使用贴片晶振的时候通常会遇到如下情况,四脚贴片晶振不知道如何区分脚位。无源晶振在四脚的情况下,只有两个脚是功能脚,另外两脚是悬空的,无需接入。我们称之为1脚,2脚,3脚,4脚。常规情况下如何区分谁是1脚谁是2脚了。这里就告诉大家一个诀窍。

四脚无源贴片晶振,晶振厂家为了更有利的让大家区分脚位。脚一通常都会有缺口,顺时针往下数分别是1,2,3,4。无源晶振脚1和脚3接地,2脚和4脚无功能。

另外有源晶振通常都会用点来区分。丝印点的所处的位置就是脚1,翻过来顺着顺时针数过来,脚位的方向就一清二楚了。有源晶振又可分为如下几种;石英振荡器、温补振荡器、压控振荡器、压控温补振荡器。

网友:
常说的晶振,是石英晶体元器件中的一种。石英晶体谐振器、石英晶体振荡器、石英晶体滤波器均为石英晶体元器件。石英晶体是一种压电晶体。压电晶体当受特定方向挤压或拉伸时,它的两端就会产生不同的电荷。根据效应情况不同,分为正压电效应与逆压电效应。贴片晶振主要是用于电路中的时钟模块,来提供相应的时钟基准,常见的应用主要是嵌入式设计,如FPGA、DSP等开发板中。

网友:
    当我们使用贴片晶振的时候通常会遇到如下情况,四脚贴片晶振不知道如何区分脚位。无源晶振在四脚的情况下,只有两个脚是功能脚,另外两脚是悬空的,无需接入。我们称之为1脚,2脚,3脚,4脚。常规情况下如何区分谁是1脚谁是2脚了。这里就告诉大家一个诀窍。

网友:
    常见的贴片晶振主要分为两大类,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无源晶振一般是没有方向,但它有脚位,那么如何区分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脚位?小扬有一个好办法,能让大家快速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