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单面板怎么敷铜???

楼主(2021-06-02):
开关电源单面板怎么敷铜???

网友:
应该不用覆铜吧

网友:
开关面板的走线都很粗,所以可以不用覆铜

网友:
    还是搜一些相关的技巧文章看看,对比一下比较好

网友:
    走线可以开窗镀锡,没必要给走线之外的部位覆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