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进行PCB设计验证的方法

楼主(2021-06-02):
经过布局、布线、铺铜之后,一个PCB基本上算设计完成了。为了保证自己在设计的过程中没有遗漏和违背设计规则,还需要进行最后的设计验证。这里验证检测的标准就是在PCB设计前的规则设置内容,主要设置了线宽和间距。
点击“工具”-->“验证设计”,弹出验证设计窗口,如下图所示:
  • “位置”显示错误的坐标位置;

  • “解释”显示对应错误的原因;

  • “清除错误”可以清空上次检测显示的错误(并不能纠正错误),可以重新检测;

  • “禁止平移”如果勾上,则在“位置”中点击某个错误不会将该错误显示在中间。去掉前面的勾,则点击某个错误PCB会移动到对应的错误显示;

  • “显示摘要提示”,如果勾选上,检测后会弹框提示,不勾选则不弹框提示。

  • “检查”就是可以检测的项目,一般我们只需要使用到“安全间距”和“连接性”,选择其中一项之后,点击“开始”即可。

  • “设置”可以设置检查的选项。

  • “查看报告”可以打开TXT文档显示错误列表。

  • “报告文件”可以保存检测结果。最下方显示错误的个数。如下图所示:

下面对一些功能进行详细的说明:
1、勾选上显示摘要提示,点击开始进行安全间距的检测,没有错误,有弹框提示,如下图所示:
不勾选显示摘要提示,再进行安全间距的检测就不会弹出提示框,检测一闪而过,如下图所示:
2、选择连接性检测,点击开始,因为勾选上了显示摘要提示,所以会有弹窗,有一根线没有连接,提示有两个错误并在PCB中标示出了位置,同时位置和解释窗口中都有信息显示,如下图所示:
3、不勾选禁用平移,点击位置中的一个错误,PCB会移动到该错误,错误的标示显示为高亮色,位于整个窗口中央,如下图所示:
4、点击清除错误之后,所有的错误提示都被清除,这个只是清除错误提示并不是修正了错误,我们可以看到错误还在(没有连接的线还是没有连接)。再次检测还是会提示错误。如下图所示:
5、我们将断开的线连接好,再进行连接性检测,就没有错误了,如下图所示:
6、对于设置,每个检测选项的设置都不一样,比如安全间距的设置和连接性的设置,这个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一般默认即可,如下图所示:
7、点击查看报告就会弹出TXT错误清单,如下图所示:
8、点击报告文件可以将检测的报告进行保存,如下图所示:

以上就是对PCB进行验证设计的功能和方法说明,这个是在PCB设计最终必不可少的部分。如果因为自己的疏忽少连接了一根线会很麻烦,使用验证设计可以避免类似的错误。

网友:
经过布局、布线、铺铜之后,一个PCB基本上算设计完成了。

网友:
为了保证自己在设计的过程中没有遗漏和违背设计规则,还需要进行最后的设计验证

网友:
主要设直线宽和线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