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关闭了规则检查还是会有这样的绿色报错呢?

楼主(2021-06-02):
    请问为什么关闭了规则检查还是会有这样的绿色报错呢?

网友:
    要忽略掉就不报了

网友:
    是时候使用重启大法了

网友:
    关掉后,检查的报错肯定还在,要单击忽略就没有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同一封装内间距报错,可以按快捷键DR去设置规则界面勾选忽略同一封装内焊盘间距

网友:
    关闭在线DRC检查,在设计   规则里面设置好参数就不会再有了。

网友:
    关闭相关规则才可以吧

网友:
    菜单栏-工具-复位错误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