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画完电路图以后接下来怎么仿真?

楼主(2021-06-02):
Pspice画完电路图以后接下来怎么仿真?

网友:
在Capture里选择PSpice选项,点击第一个new simulation profile,就可以打开仿真设置对话框了,至于以后怎么做,比如是哪种仿真,参数怎么设置等,内容太多了,自己找点资料看看吧。这里说不清的。给你个图。

网友:
pspice画完电路图以后,选Capture里PSpice选项卡,第一个new simulation profile,弹出仿真设置对话框,就可以对仿真进行设置了。

  PSPICE是由SPICE(Simulation Program with Integrated Circuit Emphasis)发展而来的用于微机系列的通用电路分析程序。于1972年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小组利用FORTRAN语言开发而成,主要用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PSPICE软件具有强大的电路图绘制功能、电路模拟仿真功能、图形后处理功能和元器件符号制作功能,以图形方式输入,自动进行电路检查,生成图表,模拟和计算电路。它的用途非常广泛,不仅可以用于电路分析和优化设计,还可用于电子线路、电路和信号与系统等课程的计算机辅助教学。与印制版设计软件配合使用,还可实现电子设计自动化。被公认是通用电路模拟程序中最优秀的软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这些特点使得PSPICE受到广大电子设计工作者、科研人员和高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国内许多高校已将其列入电子类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辅修课程。

网友:
pspice画完电路图以后,选Capture里PSpice选项卡,第一个new simulation profile,弹出仿真设置对话框,就可以对仿真进行设置了。PSPICE是由SPICE(Simulation Program with Integrated Circuit Emphasis)发展而来的用于微机系列的通用电路分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