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光耦输出电流放大的问题

楼主(2021-06-02):
输出光耦怎么通过三极管增加电流,大概驱动200ma的LED?最好说一下加在哪?

网友A:
    用光耦的输出来控制三极管的导通和关闭,光耦本身不走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光耦的输出来控制三极管的导通和关闭,光耦本身不走大电流

想通过三极管放大电流的,想知道具体接法是什么样的?

网友:
    我只知道光耦本身不走大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