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一个无人机,电池怎么选大小

楼主(2021-06-02):
一个无人机,电池怎么选大小

楼主:
电池组好,还是单个电池好

网友:
电池组由许多串联的电池组成,。如果电池组被列为3S电池组,那么它在电池组内有三个串联的独立电池,每个电池的标称电压为3.7伏。然后将该电池组的总电压列为11.1伏特。4S电池组的电压为14.8伏特等(四个电池x 3.7伏特= 14.8伏特)

网友:
放电额定值:“C”表示电池相对于其最大容量可以放电的速率。如果电池以高于放电额定值的速率放电,电池可能会损坏,或者更糟,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如火灾。如果电池的放电额定值为15C,则意味着一次可以从中获取的最大功率等于其容量的15倍。使用容量为2,200 mAh的电池示例,这意味着您可以安全地从电池获得的最大电流为15 x 2,200 = 33,000毫安(或33安培)。电池标签上列出的放电等级是根据制造商认为电池组在放电过程中能处理的内容,而不降低电池组的性能。这些放电等级,有时被错误地称为C等级。

网友:
像航拍,对无人机电池要求比较高,高倍率放电,平稳放电,容量高,体积小,重量轻,放电温度平稳等,都比较重要。

网友:
锂离子电池是有机电解质溶液,由于高挥发性和可燃性,存在不稳定的部件。近年来,由液体泄漏和有控制电路的缺陷引起的起火和爆炸事故已成为主要问题。然而,这种锂离子电池虽然存在问题和隐患,但是具有高产量和低价格的优点

网友A:
这个问题难回答,
电池容量大,太重,导致飞机续航时间短
电池容量小,体积小,重量轻,但是续航时间短
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难回答,
电池容量大,太重,导致飞机续航时间短
电池容量小,体积小,重量轻,但是续航时间短

你这个回答有点草率

网友B:
电池的容量,充电,体积的大小,携带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容量,充电,体积的大小,携带方便

电池方面有一套流程,既要考虑续航,又要考虑重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方面有一套流程,既要考虑续航,又要考虑重量

    有个最优的计算公式,会再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最优的计算公式,会再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你这肯定会有个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