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数字电桥检定依据是什么

楼主(2021-06-02):
数字电桥简介

数字电桥就是能够测量电感电容电阻阻抗的仪器,这是一个传统习惯的说法,最早的阻抗测量用的是真正的电桥方法,随着现代模拟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早已经淘汰了这种测量方法,但LCR电桥的叫法一直沿用至今。如果是使用了微处理器的LCR电桥则叫LCR数字电桥。

数字电桥的原理

数字电桥的测量对象为阻抗元件的参数,包括交流电阻R、电感L及其品质因数Q,电容C及其损耗因数D。因此,又常称数字电桥为数字式LCR测量仪。其测量用频率自工频到约100千赫。基本测量误差为0.02%,一般均在0.1%左右。

数字电桥原理如上图所示。图中DUT为被测件,其阻抗用Zx表示,Rr为标准电阻器。切换开关可分别测出两者的电压Ux与Ur,于是有下式:

Zx=Ux/Ix=Rr*Ux/Ur

此式为一相量关系式。如使用相敏检波器(PSD)分别测出Ux和Ur对应于某一参考相量的同相量分量和正交分量,然后经模数转换(A/D)器将其转化为数字量,再由计算机进行复数运算,即可得到组成被测阻抗Zx的电阻值与电抗值。

从图中的线路及工作原理可见,数字电桥只是继承了电桥传统的称呼。实际上它已失去传统经典交流电桥的组成形式,而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以欧姆定律为基础的测量阻抗的电流表、电压表的线路和原理中。

数字电桥可用于计量测试部门对阻抗量具的检定与传递,以及在一般部门中对阻抗元件的常规测量。很多数字电桥带有标准接口,可根据被测值的准确度对被测元件进行自动分档;也可直接连接到自动测试系统,用于元件生产线上对产品自动检验,以实现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80年代中期,通用的误差低于0.1%的数字电桥有几十种。数字电桥正向着更高准确度、更多功能、高速、集成化以及智能化程度方面发展。

lcr数字电桥使用方法

1.加电

首先将电源线带IEC一端接到电桥左后方的IEC插座上,另一端插入合适的电源插座上,搬动电桥左后方的船形开关,即使电桥通电。通电后,显示器、量程及功能指示器随之变亮。电桥可自动置于电感、电容测量档,并联等效及1KHz频率状态。正常情况下,内部电路加电几秒钟后即能稳定,便可进行测量。

2.被测元件的接入方法

⑴通常径向引线的元件可直接插入组合测试夹夹板内,而接入特殊柔性引线的元件时,应借助夹板离合器进行,该离合装置位于测试夹的正下方。

⑵接入轴向引线元件时,为避免扭折引线,可采用轴向转接头,先把这两个配件分别插入测试夹的两端,再将其间距调正到适合元件测量的位置,然后便将轴向引线元件插入两端的配件夹内。

lcr数字电桥的检定校准方法:

1先将被被检尺与标准尺的零值纹线对固定在相应平面性较好的桌上,分别将被检尺及标准尺拉直,按每米逐段连续读取各段和全长误差。全长不足3m的钢卷尺,受检段应不小于3段。

2当被检尺全长大于桌面长度时,可用分段法进行检定,其全长误差为各段误差的代数和。

3允许误差:逐段误差为±1mm,二次元检定规程,且全长误差为±2mm。

自检结果和自检周期:

1、经自检符合本办法的尺,在尺上贴上合格标记

2、新购买的钢卷尺在使用前必须自检,lcr数字电桥检定规程,自检合格后才能使用。

3、使用中的钢卷尺一年检查一次。

4、不符合本自检操作手册要求的尺应予报废。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1、天平在计量性能检定之前应进行外观检查,观察天平的零部件安装是否良好。

2、空秤变动性和空秤分度值的检定

2.1将天平放在水平工作台上使底座着实,将游码对准零线并调整平衡。然后按下任一秤盘故意打破平衡,此时天平的杠杆经过均匀渐止的摆动后应能恢复平衡。如不平衡,则在轻的一盘中加放允差砝码后应能恢复或超过平衡。

2.2两手轻推两侧重架同时向前、向后作轴向移动,分别将重力架推至被挡住时为止(推重力架时使杠杆倾斜,指针偏离中线不少于两个分度),然后将手轻轻放开。上述各次推动后杠杆须能自如摆动,并经过均匀摆动后恢复平衡,如不平衡,则在轻的一盘中加放允差砝码,应能达到或超过平衡。

2.3将天平重新调整平衡,并使杠杆处于静止状态,然后分别在两盘内轻轻加放质量等于空秤分度值的砝码,测定空秤分度值,其指针静止点的改变格数均不应少于一个分度。

3、标尺分度值正确性的检定

游码对准零位,使天平处于平衡状态,然后将游码移至最末分度处,并在相对的一盘中加放相当于标尺计量值的砝码,此时天平应能平衡。如不平衡,则在轻的一盘中加放允差砝,应能达到或超过平衡。对标尺任一分度有疑问时,可按上述方法进行抽检。

4、1/2秤量(秤盘中心及四角)正确性的检定

将相当于天平1/2秤量的两个砝码先后轻轻放在两个秤盘上,检定规程,不要将砝码在秤盘上拖动,位置如下图所示,依次进行检定,观察天平是否平衡。如不平衡,则在轻的一盘内加放允差砝码,交流数字功率表检定规程,此时天平应能达到或超过平衡。

5、秤量正确性和秤量分度值的检定

将两个相当于天平秤量的砝码分别放在两盘的中心位置,天平应能平衡。如不平衡,在轻的一盘中加放允差码,此时天平应能达到或超过平衡。

塞尺校准方法:

校准结果处理和校准周期

1、将校准数据进行整理,按塞尺厚度偏差判断塞尺是否合格,将校准结果记录于规定的“仪器计量校准记录表”中。

2、校准证书应出具实测值。将校准数据及原始记录﹑校准证书等数据进行归档处理以便备查。

3、被校塞尺各项要求均符合本指导书中相应项目的要求,则说明该塞尺校准合格,否则为校准不合格。合格的贴上绿色合格标签,不合格的注明不合格项,并贴上蓝色限用标签。

4、塞尺校准周期根据使用情况,一般不超过一年。新购塞尺需经校准验收,合格后方能提供使用。

5、计量校准不合格的允许降级处理或限制使用。

6、校准证书及其原始记录资料至少保存3年。

网友:
数字电桥就是能够测量电感,电容,电阻,阻抗的仪器

网友:
通常径向引线的元件可直接插入组合测试夹夹板内,而接入特殊柔性引线的元件时,应借助夹板离合器进行,该离合装置位于测试夹的正下方。

网友:
将校准数据进行整理,按塞尺厚度偏差判断塞尺是否合格,将校准结果记录于规定的“仪器计量校准记录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