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板部分电路复制

楼主(2021-06-02):
pads画图,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需求,把一块PCB板的部分电路复制到另外一块板上去,通常有以下几种方法:

1.两边都点击ECO之后,再像复制WORD中的一段文字一样,Ctrl+C和Ctrl+V就复制过去了。

2.使用Make Reuse

make reuse 设置个组,然后在新板子上设置下工程模式(确保必需打开),然后COPY你要的那一部分reuse 在新板子中就可以复制完成了 不过元件和NET位号会和原来的不一样 自己手工改一下

3.选中后保存到临时文件,然后import这个临时文件

4.做reuse要小心元件位号变动,bom和原理图不能对应,在产品生产过程中 小心一系列的ECN问题,建议还是拷线吧 自己再把元件摆到线头上,不会浪费多少时间的。

网友A:
    我觉得这样不靠谱,容易出错  ,还是从原理图中修改再拷过去,  不过是复杂一点 ,但是保证了没有必要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样不靠谱,容易出错  ,还是从原理图中修改再拷过去,  不过是复杂一点 ,但是保证了没有必要的错 ...

    我觉得复用模块就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