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黑点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1-06-02):
黑点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只加电源和按键就能控制灯的闪烁。

网友:
牛屎芯片吧!这是。

网友:
    那个不是黑点,是降温的涂料,里面包着一小小小块集成芯片。

网友A:
这是一种最简易的裸芯封装方式,黑点里面是一颗集成电路裸芯。

网友:
    黑点里面是集成电路芯片

网友:
    黑胶里面可是邦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最简易的裸芯封装方式,黑点里面是一颗集成电路裸芯。

    优秀优秀优秀

网友B:
    die + bonding + glue. 这是低成本的做法. 而不是直接买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e + bonding + glue. 这是低成本的做法. 而不是直接买IC.

    避免SMT

网友(2021-07-20):
“邦定(bonding)”芯片,可以理解为没有封装的芯片,成本更低,但对焊接条件要求更高,需要专用的焊接设备,且无尘环境

网友C:
    以前那种小霸王游戏机插卡就是这种,目前应该很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那种小霸王游戏机插卡就是这种,目前应该很少了。

万用表里面的牛屎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