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解析

楼主(2021-06-02):
什么是电位器?它有什么用途?电位器是一种连续可调的A6A2-CS3E电阻器,其滑动臂(动接点)的接触刷在电阻体上滑动,可获得与电位器外加输入电压和可动臂转角成一定关系的输出电压,电位器在电路中通常用字母R或RP(旧标准用W)表示。

电位器的分类方法

1.按电阻体的材料分类

电位器按电阻体的材料可分为线绕电位器和非线绕电位器两大类。

线绕电位器又可分为通用线绕电位器、精密线绕电位器、大功率线绕电位器和预调式线绕电位器等。

非线绕式电位器可分为实芯电位器和膜式电位器两种类型。其中实芯电位器又分为有机合成实芯电位器、无机合成实芯电位器和导电塑料电位器。膜式电位器又分为碳膜电位器和金属膜电位器。

2.按调节方式分类

电位器按调节方式可分为旋转式电位器、推拉式电位器、直滑式电位器等多种。

3.按电阻值的变化规律分类

电位器按电阻值的变化规律可分为直线式电位器、指数式电位器和对数式电位器。

4.按结构特点分类

电位器按其结构特点可分为单图电位器、多圈电位器、单联电位器、双联电位器、多联电位器、抽头式电位器、带开关电位器、锁紧型电位器、非锁紧型电位器和贴片式电位器等多种。

5.按驱动方式分类

电位器按驱动方式分类可分为手动调节电位器和电动调节电位器。

6.其他分类方式

电位器除能按以上各种方式分类外,还可以分为普通电位器、磁敏电位器、光敏电位器、电子电位器和步进电位器等。以上就是电位器的相关解析,希望能给大家帮助。

网友:
电位器按电阻体的材料可分为线绕电位器和非线绕电位器两大类

网友:
线绕电位器又可分为通用线绕电位器、精密线绕电位器、大功率线绕电位器和预调式线绕电位器等

网友:
电位器按驱动方式分类可分为手动调节电位器和电动调节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