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5G通讯电源可靠性

楼主(2021-06-02):
作为通讯系统的心脏,通讯电源的可靠性决定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为了降低维护成本,提高电源的可靠性是5G通讯电源的主要要求之一。

对于通信数据中心及宏基站,多数采用现有设备扩容的方式来建设5G通信设备。其中留给用于5G通信需要的电能的电源柜的空间往往极其有限,甚至只能采用原有电源柜。在这些情况下电源柜的输出功率需要大幅度增加。这就要求通信电源模块(通常称其为整流模块)在保持体积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输出功率大幅度增加,即功率密度提升。

由于电源功率密度提升,功率电子的散热和绝缘成为了瓶颈。通常通讯电源的功率器件发热严重,所以通过铝外壳散热。导热绝缘片和导热凝胶可以用在通讯电源散热上。

导热凝胶类产品其导热能力非常强,同时由于其压缩应力低,挤出后固化形状不变,不会流淌或者塌陷,能够针对发热量较大的芯片进行有针对的散热处理,既满足散热需求也对器件产生保护。功率器件上则可以使用导热绝缘材料,其良好的导热、阻燃性能解决产品痛点问题,确保产品具备良好的整体性能。

在5G通信中,微(小)基站数量将大幅度增长,这些微基站的供电电源绝大多数都将被安装在密闭空间内,因此这一类通信电源智能采用自然散热方式,可根据实际应用选择合适的导热界面材料。

网友:
作为通讯系统的心脏,通讯电源的可靠性决定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
由于电源功率密度提升,功率电子的散热和绝缘成为了瓶颈。

网友:
芯片进行有针对的散热处理,既满足散热需求也对器件产生保护

网友:
在5G通信中,微(小)基站数量将大幅度增长